联想C462A的怪毛病

楼主(2013-02-21):
我接修一台联想C462A本本,客户拿来说装不上系统,我检测结果是开机正常用光驱也好还是用U盘也罢,反正就是一进PE或者进桌面就灰屏,不进桌面不进PE都是正常的,显卡是独立小板子G86-630的,我开始怀疑显卡,从做显卡故障一样,换显卡板还是一样,屏线,硬盘内存全换了BIOS也刷了,显卡插槽洗板水清洗了,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道哪的问题
灰屏就像显卡灰暗的那种灰白色的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试试看看

网友:
调节或亮度没有?是不是亮度调整不合适?可以看看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能进的话把显卡驱动干掉看看。多试试应该能解决。

网友:
主要是现在不接硬盘用U盘进PE,一道wedos滚动条一闪就没画面,就灰白色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A:
可能是屛线问题,遇到过一次,HP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屛线问题,遇到过一次,HP的机器

屏线和屏都换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以前看过有人说过供电问题,主板上某个地方的电容

网友:
考虑下显存和内存

网友:
硬盘拿现来在别的机器上G上系统,再装回硬盘解压试试

网友:
哎都没听明白,不是硬盘的事情,主要是从硬盘引导也好还是从PE引导也罢,滚动条已过立马灰屏,灯管是亮的

网友:
无论怎样你进PE和系统的时候接灰屏接外接看没,确定是屏那一大块的问题,还是主板的供电不稳定塞。

网友:
  我正需要的是这个

网友:
外接不显示

网友:
外接正常吗?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过有点邪门,不行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北桥都加焊了,内存,硬盘,显卡板,屏,屏线,CPU全换了,插槽也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