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会配置 2WIRE 2701HG-S 无线路由器的过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02-21):
本地连接以连上地址栏输入192.168.1.254  只有这一项页面 并没有制动跳转输入密码那页 该如何配置呢?据说这款路由器可以升级新固件 谁要有给发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由此看来,学会英语还是大有好处的

网友(点评):
学好一点英语吧,都写得很清楚

网友:
点 Run system setup wizard ,在右下边。

网友:
学习下。我们也要巩固一下英语学习。

网友:
谢谢你  至于楼上说的学好一点英语吧,都写得很清楚
你装什么B 试问你能看懂俄文吗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英文 我要是能看懂我还来这发什么贴子 做人谦虚点行不

网友:
十分感谢2楼

网友:
简单英文要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