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616s开机5秒就掉电重启反复

楼主(2013-02-21):
   待机0.11,开机到50多,就掉电到待机,在重启,一直不断,集成965M芯片,量上面的电容,全部组织0.7,请教大哥,大姐了。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吗,是不是少电压或者后级短路

网友:
跑到50多,是电流到0.5几吧,应该是跑不过内存

网友:
首先待机就不正常,都不用加电,待机不正常情况i昂一般都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还有很少的机会缺电压。现排查短路,看看有没有芯片轻微发热的,19v直接短路的几率不存在。像io 南桥 供电芯片 都有可能

网友:
待机都0.11了   待机都不正常  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