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0多分钟自动熄了,指示灯还在常亮

楼主(2013-02-21):
液晶10多分钟自动熄了,指示灯还在常亮,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还没人来帮我啊

补充内容 (2013-2-22 11:24):
是宏基的19双灯口液晶  ,指示灯是黄色一直在闪烁。电源板上只有5V 5v GND  GDN  ADJ  ON/OFF  没12V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呢 ?要是绿色或可以变化首先可以确定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事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呢 ?要是绿色或可以变化首先可以确定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事

指示灯是黄色一直在闪烁

网友:
灯管是好的

网友:
刷下mcu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是黄色一直在闪烁

哦了 没有信号输入 检查一下接口处和驱动板吧 特别是MCU有木有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了 没有信号输入 检查一下接口处和驱动板吧 特别是MCU有木有虚焊

唉 ,有2台式都是这样故障 无奈了,赚不到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有2台式都是这样故障 无奈了,赚不到这个钱

安心的学技术吧 唯有学会了才能赚的到钱 维修这一行业有句话就是没有修不好的主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C:
还有VGA线,VGA线我只遇到一次,是在做网吧维护的时候遇到的,我用替换法换出来的,还有以前遇到一次,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它黑了一会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VGA线,VGA线我只遇到一次,是在做网吧维护的时候遇到的,我用替换法换出来的,还有以前遇到一次,是显 ...

这是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的

网友D:
电源板没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没12V??

有,别处量到了,现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