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10多秒后就灭了

楼主(2013-02-21):
联想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10多秒后就灭了  测量显卡供电短路  可我把显卡供电电路的东西都去掉后还是短路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是短路吗?你好好量量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错方向了,显卡阻值本来就很低的。

网友:
对地阻值是0

网友:
是掉电还是怎了

网友:
有没有板号看那家代工的

网友:
什么型号笔记本 电流多少

网友:
联想G460 niwe1 la-5751p rev1.0

PC17 pc133 pc19 pc18 pc20 PQ39 pq36 对地阻值为0
把他们全部去掉还是短路

网友:
你把PL7断开,先看看是后面短路还是前面短路,或烧机

网友:
再不行,把显卡拆下来量

网友:
对地这么低肯定不对,实在不行就只能拆显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