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开机无显示0.4A电流不起机

楼主(2013-02-21):
我今开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开机电流为0.4A左右无显示,拆下来做过显卡有显示了,重启一下故障还是一样了,2.7M那个显卡晶震也换过,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思路,还有
电路图
显卡

网友:
0.4A,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换过内存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说得不清不楚的哦,你要说明,电流跳变如何。电压。是否全部正常。后续电压不能少测。CPU复位出来了没,时钟工作了没有?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你先测测各大供电,是否都出来了,缺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