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器老是卡死?

楼主(2013-02-21):
我新装的机器 开机过一会就卡死  G840 华硕H61 kingmax 4G 希捷500G  系统XP的  换了两个

网友:
进程有多少,CPU、内存占用多不多,6系列芯片有问题的。

网友:
换win7试试!!!

网友A:
你更换过什么?换个W7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更换过什么?换个W7系统试一下。

换了系统都是xp的,不至于系统吧,那我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主板试试!!!

网友:
好像是GHOST的问题,LZ用标准安装试试,保准没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最小化系统,刷BIOS这些都可以看下,以前我用华硕的H61装了不少机器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看内存可能性比较大。。。。。你试试看吧。

网友:
是不是温度啊!!还是驱动没有装对啊!!你所有的驱动都不装看死不死!还死的话,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硬盘线多换两根试试  现在有些新线质量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