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维修同型号的液晶驱动板,遇到了一些相同的问题,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3-02-21):
所修为乐华2025L的小板,有几片都是相同的问题,无法下手!首先症状都是为黑屏,测试发现MCU的VCC对地,几个IO口也是对地的!清查外围的一些元件无果,最后将MCU拆下,对地现象消失,请问这是MCU内部的什么故障引起的?是否能够修复???本人菜鸟,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上没得修了 更换芯片。

网友:
乐华通用板就不要修了,,那个元件和成品板子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A:
芯片坏了就换吧,乐华通用板怎么还排量了,莫非是传说中的假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就换吧,乐华通用板怎么还排量了,莫非是传说中的假三星

没,是厂子里面工业电脑用的,所以比较多!请问这些MCU的内部是什么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