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06开关管的维修

楼主(2013-02-21):
  最近也修了不少电源.像有小毛病的.初级电路 损坏.换个电容之类的都 能修好.就是有些杂牌电源.都是辅助电源烧的.有4 5块都没有修好.辅助电源管是2N60.这种电源都是因为用户长时间关机不拔电源导致电源待机长时间 工作.负载过重烧坏.前天又碰到一块假航加的.辅助电源坏的.
  我拆开一看保险管.NTC 炸飞了,整流桥坏了2个.2n60短路.18v稳压管短路.1815三极管短路.1.5欧的限流阻开路.都换上以后.我在保险管上接了一个灯泡.看了不短路了.测量待机变压器还是没有5SB输出.测量待机变压器初级有5.2v电压次级无输出.开关管D S极有7.3V左右电压.是否正常就是次级无5Vsb.级300V电压也正常.辅助电路还是不太懂.有哪个老师给讲解下2N60开关管电路.我在论坛上也看不太懂的.
  还有次级电路5V sb也没有短路了.不知了.

网友:
这个是电源中最难的地方,查一个管子三个极相连接的电阻  二极管有没坏的。

网友:
哪位老师给讲讲 2N60开关管的辅助电路原理 。全部的。。谢谢了

网友:
多查一下光耦和431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