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液晶维修(非技术贴不喜勿喷)

楼主(2013-02-21):
本人干维修3年多主要是接一些同行的活利润低但是有量,显示器不管尺寸一律50,前天终于接到一个直接客户(以前贴牛皮癣的效果)上门取机子一22明基的机子回来测试发现上灯管坏了打电话报价150客户同意后开始修5分钟换完灯管,上电还是闪一下就灭还不如没换,当时太忙了就扔一边,今天闲了就又开始修,重新又换了一遍还是老故障漏电天啊,电源板电容换了还是老样子,实在没辙重新换了2跟灯管换上还是漏电马上要下班了直接屏蔽一根灯管直接装起来测试ok送顾客家收钱回来发帖诉苦,是不是俺就没赚钱的命??网吧送来一批,一天能修8台换灯管的都没问题为啥就这次想多赚钱都不行?

网友A:
看来  你在青年宫 生意 比我好多了

网友:
兄弟。下次再遇到。记得查查灯管连线有没有地方绝缘胶皮破掉了导致短路。我半年前遇到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显示器,也是灯管保护,最后发现一根线的皮破了,搭铁了。

网友:
看你不是没命,而是不细心,这年头赚钱不易

网友:
外接灯管一试就知道是灯管有没有换好!向3楼说的那种情况,看起来这个是小问题。还是要注意细心点好。

网友:
此类情况,我也碰见一回,修了一天客户拿走了,用了半个月又坏了,我不想再修那个屏了,退钱了!

网友B:
保护了吗,为什么不试一下加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22明基多数都是灯管坏  深知灯管接口都烧糊的

网友:
哎 去年有个网吧的明基22 天天往我这送  灯管总是不够用 ,平时一买就是20根 这次我一狠心买了100根 ,,,,完蛋了 人家换显示器了 ~哈哈

网友:
昨晚装一部2手机有200利润,但是GHOST完WIN7后引导死机,主板先前不认盘修好的,怕怕了,昨晚12点才发现是GHOST镜像的问题,换了好了,唉,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了吗,为什么不试一下加个高压条试试

试过了,通用高压板都保护

网友:
      明基的灯管,好多都不好换。明明灯管有问题,换了,还是一亮就灭。拆开点,就正常,一装上铁框就保护。而且不是绝缘的问题。
      有人说,是高压板保护电路太敏感。或是升压线圈内部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你在青年宫 生意 比我好多了

一般啊
,饿不死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