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LCD改成LED?

楼主(2013-02-22):
能否将现在使用的LCD改成LED?
使用

网友:
只要LED灯条可以装进去 再改个led上压板在里面就ok
同意楼主:
5.0
落叶ㄨ飘零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二年前我把20寸的就改成LED了,不过那时候买一套(LED灯和控制板)价格要一百多块钱,现在就便宜了,几十块就行了。改起来也方便的,就像换灯管一样。

网友:
换了LED以后就不用担心灯管老化的问题了,一直用到显示器报废灯条都不一定会坏。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买的LED灯条亮度总跟不上

网友:
有没有教程呀?第一次改不太会!

网友:
不知有没教程呢,也想学习下。主要的那些LCD高压条的线不知要接哪

网友:
能改太麻烦要能装上 还要灯控 效果也许还没LCD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