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3-02-22):
常见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脚
MB3775         15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AT1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AT1380         2        对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脚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AAT1100         8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FAN7314         1        对地短
TL494C去保护1和16脚接地
TL494C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就能解除保护
此芯片与OZ9938极为相似,其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OZ9937为16脚芯片要去掉高压保护:把10脚接个10K的电阻到13V接地,就能解除保护
用的是OZ9938 或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个1N4148到地即可.
2,现在一部分人在.用的办法,这两款显.示器高压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OZ9938 或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个1N4148到地即可。OZ9939芯片的从一脚接1个4148到地,去保护。去保护以后外接四个灯管,看那两个灯管发暗,就你哪一组高压线圈坏了,把它吸空,然后直接.点两根灯管,上下各一个,亮度基本和原来差不多。和客户交差没有多大问题
高压条消保护资料
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你试一试,以下提供各集成块的保护脚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OZ9938CN 3和6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芯片QZ9939GN去保护3脚接地
芯片TL494去保护2到14脚接10K电阻
OZ9938CN   此芯片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oz960 短路4脚和7脚
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
10393高压保护脚2脚3.5v正常应该是1.5v
dt8211解除保护  短接9脚到地
BA9741F: 15脚接地。
TL1451:  15脚接地。
FAN7313: 15脚接地。
LX1692IDW: OC_SNS,OV_SNS.
FP5451A: 15脚接地。
MP1008ES: 第四脚接地。
BIT3195G: 15脚吸空(或悬空)。
BD9893:  10脚接地。
INL837GN去保护方法 14脚对地
TL5001 5脚对地短路.
TL1451 15对地短路
TL5451 15对地短路
BA9741 15对地短路
BA9743 15对地短路
MB3775 15对地短路
AT1741 15对地短路
AT1380 2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对地短路,如不行短路4脚
FA3629 15和16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对地短路
OZ965 4对地短路6
OZ9RR 8对地短路9
BIT3101 2和15吸空引脚
BIT3102 5吸空引脚
BIT3105 4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吸空引脚
BIT3107 4吸空引脚
BIT3193 15吸空引脚3吸空
AAT1100 8对地短路
AAT1107 15对地短路
BIT7313 15吸空I2C专线-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OZ9938CN此芯片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本人亲自维修案例:BENQ FP92W,灯管和升压元件均无损坏,加电亮几秒钟就灭,把第3脚直接对地:OK
液晶高压板去除保护TL5001   5  对地短路TL1451   15  对地短路TL5451   15  对地短路BA9741   15  对地短路BA9743   15  对地短路MB3775   15  对地短路AT1741   15 对地短路AT1380   2  对地短路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OZ965   4  对地短路OZ9RR   8  对地短路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BIT3102   5  吸空引脚BIT3105   4  吸空引脚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BIT3107   4  吸空引脚BIT3193   15  吸空引脚AAT1100   8  对地短路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2014-04-18):
给力  给力

网友:
好贴,大部分PWM都在上面了。

网友:
我以前去过保护,都不成功啊

网友:
去保护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这资料我有了,我看看

网友:
去保护只能判断是那里有问题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网友:
去保护之前最好是先测试灯管是不是好的,不然的话容易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