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夏普42寸液晶电视有时能开机大部分时间开不了求指导

楼主(2013-02-22):
夏普42寸液晶电视,电源板:台达DPS-226AP-1 ,上家维修过部分:光耦5只PC123、整流桥、R7834 R7842 r7833 r7832
目前板状现象:三无输出 无启动电压5V

此机偶尔能启动,长时间通电不开机放在那里就会无法启动。若能启动时一直开着就不会出现问题
求修过此板的师傅指导下更换什么零件或者测量的位置,

网友(点评):
建义你先用可调电源先加个待机5V电源看看主电源能正常启动输出吗,确定故障位置、范围、故障点有一个不是多个,这样就明确很多了,我现在 修什么电子产品都用到可调电源,很方便,可以看电流分辨工作状态

网友:
先修好待机电源再说其他部分吧

网友:
先把5V修好吧,这个简单了。。

网友:
待机电路好修,再怎么修不了,换一个5V的电源模块就是了,多的是

网友(点评):
谢谢您提供可调电源的方法,以后可以多多使用

网友:
电源板95%都是能修的,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你量一下PFC电压380以上,像是pfc的问题,

网友:
我说的不是你们用来维修接驳的半成品电源模块,是一个完整的5V低功耗的待机电路,把原来的整个待机电路去掉不用原来任何一个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你量一下PFC电压380以上,像是pfc的问题,

待机电路与PFC电路没有关系的,待机电路只用到整流桥后的,PFC电路在它之后,没有影响,待机接的是280-300V的电路工作,PFC需要升压后380左右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路与PFC电路没有关系的,待机电路只用到整流桥后的,PFC电路在它之后,没有影响,待机接的是280-30 ...

谢谢这么厚道的朋友给我加点分。比楼主厚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