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TQ45MK主板板载USB接口怪现象

楼主(2013-02-22):
联想A8000R商用机主板MTQ45MK雷击后板载USB接口出现如下怪现象,求解!!
注:USB供电正常,排除系统故障
1.开机前插上U盘电脑能识别,系统启动后也能用,但如果拨出再插上,系统无任何反应,也就是找不一任何U盘;
2.开机前如果插上鼠标或键盘或无线网卡也不能识别.
3.如果开机后插USB外设,系统无任何反应;
4.主板除板载(含前置)USB接口出现此故障外,其余鼠标/键盘/网口/PCI插槽等均没有问题.
现用USB扩展卡
求解!!

网友:
跑一下usb到南桥的线路吧,看看是不是贴片电容或是电阻被雷击伤了,最坏的结果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开机是插上U盘就能识别

网友:
被雷击了 ,首先就要拆网卡。

网友(点评):
网卡能用

网友:
板上所有的USB接口都是这个故障吗?

网友(点评):
均是如此

网友:
有可能是USB的识别电阻问题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开机前插上就能识别呢

网友:
USB 接口数据线 DATA和CLK 对地阻止 500左右 如果相差大 就是南桥

网友:
看看USB到南桥间的线路。

网友A:
地址阻止多少

网友:
要么南桥要么IO。你可以换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下IO芯片再看看。

网友:
系统     供电    数据      资料   一个一个查

网友:
供电正常   在把网卡芯片去掉   还不好用   就换桥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故障不跑马,刷了BIOA还是不行,供电都正常就是开机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阻止多少

修好没有  估计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