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机器 像ca40 dv3 等 la-4731p这类的主板 很多时候会灯闪四下

楼主(2013-02-22):
hp 机器 像ca40   dv3 等  la-4731p这类的主板 很多时候会灯闪四下    根据经验判断有两种情况(我说的是故障在主板上  cpu  内存  换过的情况下)一般的机器 会停到 0.8 左右      或者是左右跳变  总结大都数情况下  停着不动 的情况应该是 北桥的问题    来回跳变应该是 显卡    cpu座子  和bios 我没碰到过   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请提出  我也吸取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就是这几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