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V3.5,教你怎么用U盘安装第二类原版win7系统

楼主(2013-02-22):
方法:
进PE利用虚拟光驱或硬盘安装工具进行安装
简要步骤:进入启动菜单11,然后选择菜单1,进入PE。

方法1、利用虚拟光驱加载win7系统的ISO镜像,然后打开虚拟光驱,直接双击s-etup.exe进行安装。(电脑店采用独创的方法解决了在PE下安装原版Win7出现的无法创建系统分区的问题)

方法2、从Win7安装盘sources目录下提取install.wim放入U盘或硬盘,然后启动U盘进PE,利用NT6安装工具找到提取自ISO里的install.wim进行安装。
以下三种Win7安装工具均可!

方法3、与方法2类似,直接在PE里利用虚拟光驱加载Win7的ISO安装文件,然后利用NT6安装工具等软件进行安装。

或者

注:以上安装方法除了第二类中的方法1之外其他的方法均可适用于64位win7或者win8系统的安装。
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3.5下载
   ↓
百度下载: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3236&uk=338382475
天空下载:
skycn.com/soft/76215.html
官网下载:
down.wannengpe.com/wnpe3.5.msi
万能PE技术交流群:283684007/238659427

网友A:
沙发!!!不过我用PE装系统都直接恢复镜像(GHO)到C盘,不过现在WIN8我试了不能直接恢复,只能做一个U盘

网友:
觉得你的NT6不错。

网友:
万能pe好用嘛?  真的万能??

网友:
原版的WIN7到哪下载?我下载好几个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用这种方法安装原版win7系统 ,不需要填写原版win7的安装列号?

网友(2013-06-27):
收藏了,看起来不错

网友:
现在安装版的,不是可以拷文件到C盘,然后再进行安装的嘛?
当然得用PE启动了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过我用PE装系统都直接恢复镜像(GHO)到C盘,不过现在WIN8我试了不能直接恢复,只能做一个U盘

这种方法没有进PE安装好,因为它只是把一个新系统覆盖了原来的老系统,系统所在的分区C并不纯净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