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后主板指示灯不亮,CPU风扇转-附图一张

楼主(2013-02-22):
一块联想机主板,只要一通电,CPU风扇就开始转,但是主板一点反应也没有,主板上的指示灯不亮。拔掉内存,现象一样,不报警。插上诊断卡后, 诊断卡上-12V,+12V,+5V灯亮,+3.3V灯不亮,诊断代码无显示。换显卡现象依旧。换CPU,内存,主板电池,故障依旧啊!!!

网友:
应该是CPU电路保护了。

网友A:
自动上电,看能不能短接PS_ON,关机,如果不能,大多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看能不能短接PS_ON,关机,如果不能,大多是南桥坏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主板连上电源后,给电源接上电后,主板上的风扇就自动转动了,我没短接就自动转

网友B:
联想的 大多都是 一上电就自动转一下  就停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 大多都是 一上电就自动转一下  就停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坏了

不是这个问题,是一直转,不停了,我知道联想的那个,这个是不停的转啊,不点亮,而且主板上的红色指示灯也是灭的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的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一块斯巴达克G31同病

网友C:
一块斯巴达克I31GM4-6P主板,必须拿掉cmos电池,再放上,才能开机,关机后显示器灭了,主机关不上,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转。断电后,一通电,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就转,但是显示器不亮,没有开机,请各位高手看一看是哪的毛病

网友:
这两天怎么这么多奇怪的病例啊!搞不懂

网友:
测Pwm供电呀,基本内存供电没出的多,还有部分机器CMOS电池没电也不跑马的

网友D:
你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E:
听不懂问题 看不懂回答

网友F:
测3.3V 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3.3V 供电电路

从哪个位置测3.3V供电电路,新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斯巴达克I31GM4-6P主板,必须拿掉cmos电池,再放上,才能开机,关机后显示器灭了,主机关不上,cpu风扇 ...

悲催的娃,共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放一下电试试!

放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不懂问题 看不懂回答

难道我的语言组织能力这么差,好吧,就是主板通电后,CPU风扇自动转不停,主板上有个通电后就亮的指示灯是灭的,主板点不亮,这个懂吗?

网友:
看起来高手还没来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