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源.联想B460滚动条之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3-02-22):
型号:联想B460(独显)
故障:用电池就能正常进系统.一连适配器跟可调电源就到滚动条之后立马掉电自动重启....
换过系统,硬盘,内存,CPU.刷bios都没有效果,现在不知道从何查起......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机器我修到过,和你的一样的毛病,当时折腾了好半天,最后查出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是供电滤波出现问题,要么带不起负载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电路的问题,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带不起

网友:
应该是哪个供电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解决了.但不是我修的....我问了一下他说是CPU滤波电容不够..在旁边添加了几颗...

网友:
肯定是电容问题

网友:
cpu滤波电容  没遇到过

网友:
背面有个NEC大电容,这也是通病的啊

网友:
是CPU供电场馆的事情。换了就好了。我的机器是I3-370CPU 换P6200就无此故障。确定是CPU这边的问题。加过电容无效。

网友:
谢过楼上 的师兄们了,正好我遇到一样的难题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加呢?

网友:
我有台戴尔的也是这样,,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