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定dellLOGO一点也不走,卡LOGO 不走了 求高手 ...
dell 1526 定dellLOGO一点也不走,卡LOGO 不走了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2-22):
dell 1526 定dellLOGO一点也不走,卡LOGO 不走了 所有的外设已经全部排除(键盘,硬盘,无线、光驱可以拆的都拆了,就剩一个裸板了),故障还是一样,救遇到过并已经修好的高手指点 谢谢
卡LOGO

网友:
查看下各个USB口有没有异常。

网友:
看外设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研究出来了说一下

网友:
查看南桥到硬盘的信号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已解决刷BIOS好了

网友:
看情况就觉得是BIOS问题。

网友:
摸摸南桥网卡的温度

网友:
恭喜 楼主 刷BIOS解决 DELL的bios很少坏的o

网友:
高手研究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