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10

楼主(2013-02-22):
一台三星显示器710的问题是短路,把它拆出来量了一下,其他没什么问题,只是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有问题,问题是它的阻值不一样,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我就把不正常的拆了,把它换上去就可以亮机了,问题就这么的解决了。

网友:
配上图,再能指出具体的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