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条做点灯管的

楼主(2013-02-22):
为什么接了VIN  和 GND  还是点不亮屏呢。(高压条是新的我试了2跟一样)。求高手指点

我教你 在VIN 合ON之间 随便接个电阻 就行了

网友:
只接电源和地不能亮,,,

网友A:
你换一箩筐也不会亮的   ON

网友B:
是有个控制 3.3V或者5V   vin+gnd+控制=点亮

网友:
还需要一个点亮信号。一般是3.3v的。。还有一个信号是调亮度的。。

网友:
你没给开启信号怎么能亮。供电,接地,开关这三个缺一不可。亮度可接可不接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箩筐也不会亮的   ON

。。。无奈 求指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个控制 3.3V或者5V   vin+gnd+控制=点亮

我是用 笔记本那个电源头 来改  的  只有 供电和接地啊,那信号接电源头的哪里呢?

网友D:
把en脚打到3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en脚打到3v以上

笔记本电源头啊,就三个脚位,2个接地 一个供电  3V脚在那?

网友E:
真是无语了 。接5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 笔记本那个电源头 来改  的  只有 供电和接地啊,那信号接电源头的哪里呢?

也可以外加一个3.3V 比如笔记本的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无语了 。接5V就行

我。。。。。哪里还有脚位是5V的?

网友:
改天我也找个笔记本高压条改一个玩玩,应该是12v接7805降到5v吧,现在用的台灯就是这样改

网友:
信号线没接对

网友:
恩,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3-04-14):
还要接开启信号

网友:
控制、供电、接地这是点亮灯管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看来楼主需要多看看理论,控制一般是由3.3V或5V电压,没有3.3V可将5V电压加电阻改为3.3V。

网友:
你不接信号线它肯定不亮

网友:
不接O /N 哪能亮饿。

网友:
控制端也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