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Rtd2270l程序

楼主(2013-02-22):
求乐华Rtd2270l程序 屏型号是M190Z1-L01触摸按键的 不胜感激!!!

网友:
乐华Rtd2270通用程序,都不是触摸按键的

网友A:
没有啊,这个程序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这个程序不好找吧。。

这个是假三星显示器 驱动板问题 想换个板 现在程序找不到啊

网友B:
M190Z1-L01
我从网上查的是分辨率1680x1050  19寸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有一个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希望你先保存原来的 再刷!!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的,但是不带触摸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的,但是不带触摸的哦。

M190Z1-L01
面板尺寸: 19.0 英寸
面板类型: a-Si TFT-LCD
面板组成: 液晶屏
分  辨  率: 1680×1050
显示模式: TN,,
表面处理: ,
面板亮度: 300 cd/m2 (Typ.)
对  比  度: 1000:1 (Typ.)
显示颜色: 16.7M
响应时间: 1.5/3.5 (Typ.)(Tr/Td) ms
可视角度: 85/85/80/80 (Typ.)(CR≥10)
扫描频率: 60Hz
灯管类型: 4 pcs CCFL
信号类型: LVDS (2 ch, 8-bit)

19寸,CMO(奇美) M190E5-L0A TFT液晶屏。全新原厂原包,原厂直接代理 。 1年质保。A 规,4CCFL。RoHS;主流新屏。 4:3;非宽屏。 高亮度: 300cd/m2 高对比度:500:1 高分辨率:1280(H)x1024(V) 快速响应时间:8ms(6 2) 完美色彩显示:16.2M,NTSC 73% 宽视角150/130;H/V(CR>=10)。 396X324X17(mm);2350g。 376.32X3301.056,19.0"。 3H硬度。

两个完全不一样  不可能能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的,但是不带触摸的哦。

不管能不能用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90Z1-L01
我从网上查的是分辨率1680x1050  19寸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有一个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希望你先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能不能用 先谢谢了

不用刷了,分辨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