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东芝c600-c51b出checkcableconnection怎么办

楼主(2013-02-22):
你的硬盘可能没链接好继续追问: 那应该拆开来连连好?自己可以弄么?

补充回答: 在背面可能有几个小面板,小心拆开看看哪个是,把硬盘拿下插紧!
继续追问: 拆下来了 里面插的好好的呀 我拔下来重新插下 开机还是这样的

补充回答: 你开机看看能识别的到硬盘吗?

继续追问: 我把硬盘拿下来后 开机速度很快  然后显示一样的界面  装上后先是一片黑屏过会后出现同样的画面

补充回答: 你开机看看有没有IDE 或者是SATA 的字母出现

继续追问: 没有的,黑屏一会就是图片那个界面了
继续追问: 1年半了
开机只看到有F2和F12,但怎么也进不了,系统还原可以进,但进了就死机,机子不断的响!

网友:
图发错了,是这个图的!!!!!!!!!

网友:
初步估计硬盘出坏道了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一下呢。

网友A:
bios 看一下

网友:
难道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看一下

BIOS怎么都进不了

网友B:
哈哈,找到问题的所在了,是键盘的问题,下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找到问题的所在了,是键盘的问题,下了键盘就好了!

键盘接触不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接触不良么?

不是,是键盘的+号键弹不起来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碰到过键盘坏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