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掃到24頻道之後 在所找到頻道數一直跳數字.....

楼主(2013-02-22):
在掃瞄頻道時, 頻道停在24,在所找到的數位頻道那出現數字一直跑
如果數字跑到10000按取消就會出現10000個頻道被儲存
但是按頻道收看時,卻都只有3個頻道

這是什麼問題呢???

补充内容 (2013-2-23 09:38):
今天又試了試,發現我用不一樣的天線,出現的頻道24會變32,再用別的天線,又變28,然後已找到的頻道數就會跳了,得到一個重點,就是掃瞄只要找到一個頻道,那已找到的頻道數那就不會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台湾朋友的维修技术如何 这些问题不是太难的

今天又試了試,發現我用不一樣的天線,出現的頻道24會變32,再用別的天線,又變28,然後已找到的頻道數就會跳了,得到一個重點,就是掃瞄只要找到一個頻道,那已找到的頻道數那就不會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台湾朋友的维修技术如何 这些问题不是太难的

沒有值珠的設備外,其他應該是還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4存储器的问题  修个这样的 24c16 或者其他型号 24c32  换个那个SOP-8的芯片你试试

24C04存儲器 已經換過了 還是一樣的情形.....
一般內部會有幾個24的存儲器呢?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还有没有出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