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啦我好久的PP19L掉电问题终于搞定啦!

楼主(2013-02-22):
今天接到一个640M,PP19L的DELL机器开机走0.18然后掉电,查看图纸发现Q31和Q39开启电压只有3.4V,输出电压只有1.7左右 ,,可以确定故障点就在这一块然后去掉 C84和C84,推动电压还是起不来以为是15V供电不足,走啦段弯路,后来还是考虑会不会是Q31,Q39这些管子问题,后来查到Q36导通 电压有点异常,换掉后,电流一路跑起来,机器修好!~

网友:
怎么不搭配个电路图叙述呢

网友:
饼哥说得对,你这样说云里雾里的,我们不可能去开图看啊

网友:
慢慢积累吧  是有个过程的  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网友:
没有仔细的帮我们解释。楼主带图说哈

网友:
不太清楚说什么

网友:
就是说管子导通,引起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