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不认内存

楼主(2013-02-22):
宏碁4741G,I3配置,单桥独显。开不了机。
本机上是一根2G加一根1G的内存。
我的机子上也是一根2G一根1G的。
故障机用了6根内存去测,只能认到我机子上的一根1G的内存,能正常开机使用。
其他5根在别的机子上测都正常,在故障机上都不行。
请教高手,这样的故障有哪几种原因,该怎样排查?

网友A:
先看座子,你的是不是每次都行?试多几次。

网友:
洗洗座子 洗洗金手指再看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有些问题怪头怪脑的,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解决。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B:
上一根2G的试试呀

网友:
刷BIOS先行

网友:
从官网上下的最新的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他是机子正在看电影,突然就自动关掉了,然后就开不了了。
我把他的内存换来换去,都不行,他的内存插我机子上又可以,我的2根内存,只有1G的那根能开他的机子,又借了好多内存,都开不了。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根2G的试试呀

试了好多内存了,就我机子上1G的那根可以。

网友:
刷过了,在WIN7系统下刷的,官网上下的最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座子,你的是不是每次都行?试多几次。

用了七八条内存,就有一根1G的,每次都能开,其他的内存都开不了,但这些内存在其他机子上都是正常的。不知道会不是会主板上哪里的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了七八条内存,就有一根1G的,每次都能开,其他的内存都开不了,但这些内存在其他机子上都是正常的。不 ...

现在找到问题没有,我还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找到问题没有,我还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

还没的到,所以到现在连维修思路都没有。还好是我隔壁店里的,我让他们先用我那根1G的在用。唉。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D:
换个CPU看看 I系列的集成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看看 I系列的集成北桥~~~

换过了。我把我的CPU换上去试过。我的是I5的。

网友:
打下背桥阻只

网友(2013-03-27):
内存供压

网友:
北桥阻值不会测呀,我是个菜鸟,
能告诉我具体测哪些点吗?

网友:
有卡的啊性

网友:
换HM55吧。量不出来的就是它的了!很多怪问题就是它的问题多

网友:
不行,在看看内存供电,白桥型号

网友E:
会不会呢是cpu很挑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呢是cpu很挑剔呀

我也换过CPU试了。

网友F:
是不是1G的都可以,2G的都不行啊?查下内存电路

网友:
没碰到过  楼主头痛了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1G的都可以,2G的都不行啊?查下内存电路

我用了4根1G的,5根2G的。就只认那一根1G的。都是DDR3 13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4根1G的,5根2G的。就只认那一根1G的。都是DDR3 1333的。

你再那跟和你能上的那个一样的品牌内存看看。。。笔记本没发现,台式机到见过几例只认某品牌内存的,还有你把DDR3 1333的换陈800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G:
这电脑镇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脑镇是奇葩

要不然也不会几个月没有思路。。最近几天把所有供电都测量了。。除了参考电压不正常。RT9026第6脚无输出,其他都好着呢。说RP9026坏了吧,还有一根能开机。我郁闷了。

网友H: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换过了。我把我的华硕A40J上的I5CPU换上去。还是一样。应该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