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没拆机之前是能开机的,就是屏幕颜色不对都呢过进系统

楼主(2013-02-22):
联想天逸F41A没拆机之前是能开机的,就是屏幕颜色不对都呢过进系统,拆机完 发现有进液体现象,之后 不开机了,电流1.33之后能到1.50,就是不开机

网友:
没给客户报风险?洗版,看掉点,断线没

网友:
可能是进液引起的吧,再查查。

网友:
应该是进液地方断线了 仔细看看

网友:
等着赔钱了,这下怎么说得清楚

网友:
仔细看看,先把水渍弄干净再说

网友:
找个图纸 看看一下

网友:
修吧  只能自认倒霉啦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多拆机后不开机的,着重看一下进水腐蚀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客户要是没走就让他眼见为实,如果不是碰瓷的话应该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