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03HV的程序

楼主(2013-02-22):
V203HV 驱动板 48.7E207.01M 源兴代工原装板.rar
从Tao宝上买来的,在论坛里搜了没有,贡献给大家
文件

网友:
你的程序是512KB的
为啥我的板子上芯片是256KB的。
写不下啊。

网友:
直接写可以用,我的试过了的

网友(2013-04-12):
这板子上有三个24C芯片,一个25L芯片,请问刷哪个程序

网友:
记忆中是写25L,还有这显示器如果你是开一会就白屏、三色屏、指示灯无响应的话,劝各位还是换通用板吧,程序写完了过一阵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基地的通用板可以点也可以正常用,就是12V从哪取很成问题,呵呵要自己动动脑子

网友:
我刚刚也修过个程序确实是256的但是刷完也可以亮但不如原来的程序显示的好

网友:
不行啊,不接vga线花屏,接了就显示正常

网友(2013-05-16):
我的这个驱动板为什么只找到一个24C16蕊片,还有两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的正是 开一会就白屏或三色屏、指示灯无反应,黑屏 很想试试你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