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镊子跑线法

楼主(2013-02-22):
谁能讲讲镊子跑线法吗

网友:
平时最多就是用镊子看看板子是不是断线或者电阻保险击穿链接一下。。没听过镊子怎么跑线

网友:
神秘  我也没听过哦呵呵

网友:
没听过,说的是用线过孔的时候吧 ,

网友:
主要是对于有过孔的地方,镊子是对称的,夹住PCB的上下两面,镊子尖对准过孔,就很容易找到板子另外一边的过孔位置

网友:
6楼正解,主要是用来跑过孔的

网友:
高人吗?我现在初学板子维修,可以给个学习思路吗?怎么样能理解了。

网友:
让饼哥教你呀。。饼哥绝招之一

网友:
主要是用来定位而已,其实如果你眼神定位比较好,你用两个手指也行。不过孔太小,还是用像镊子等小些的东西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