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 3.0能否修理笔记本硬盘

楼主(2013-02-22):
求助各位老大,WDR 3.0能否修理笔记本硬盘?笔记本硬盘WDC WD3200BEKT选用L板,还是三角板?

网友:
本本盘的磁头太脆弱,不好修。少量坏道能修。磁头坏了斩头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
不分笔记本和台机,只区分家族。

网友:
工具还是买正版的好

网友(2013-03-28):
应该是一样的吧,你的是演示版吗

网友:
都好修,1499的主板吧  磁头不坏的 成功率都蛮高的

网友:
找个3.2. 3.0的少了很多重要的功能,这个是ROYL系列的,L板的笔记本都是小的。在40G一个头左右。ROYL的笔记本盘好像是60G起步了

网友:
唉  对于3.0不懂啊   我太菜 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