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的BIOS

楼主(2013-02-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HP的主板 说点不亮我一点还真不亮 复位灯闪,我看CPU那边有一个电熔鼓起来, 把它换掉 以为就好了,可是上电跑 内存换过,CPU也换过,IO也拖过 谁有这个板子BIOS 发给我谢谢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了 别修 了吧

网友:
去官网下一个吧,HP的官网应该有BIOS

网友:
这个太老啦

网友:
478的主板就别折腾了,你要在我们这边的话,我免费送片给你.

网友A:
      电压正常吗?你师兄杂说啊!!

网友B:
什么样的板子,我这怎么看不到图啊
说说具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板子,我这怎么看不到图啊
说说具体的型号

就是找不到型号才刷不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吗?你师兄杂说啊!!

都正常啊  ,现在跑E0 复位也正常  怀疑BIOS的可能性比较

网友:
都当垃圾被我卖了,不然可以i找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