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长城液晶显示器下半部闪烁求解?

楼主(2013-02-22):
换高压板试过,故障依旧,灯管正常

网友:
可能是下面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下部3/1画面闪 上半部显示正常呢?如果是的话 就是屏坏.

网友:
我也怀疑,专门用试过下面两根灯管,都正常

网友:
回三楼是的,亮度低一点会好的

网友:
要不我加焊一下屏芯片试一下?

网友:
下面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试过,不如换个通用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可能性大。我有一明基的就是这样子,换了屏线也不行。

网友:
屏坏了没有

网友:
加焊屏芯片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 又是一个经验

网友:
学习了,加焊屏芯片啊,我有台显示器屏有点催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了。 加焊芯片后解决,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