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内外都不显

楼主(2013-02-22):
一台宏基4736ZG内屏外屏都不显,键盘大小写灯可切换,以换过显卡,无果,各位大神帮帮忙,有什么办法

网友:
屏供电有吗?
你切换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先加焊显卡吧

网友:
已经换过显卡了

网友:
貌似 是独立的显卡版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内外都不显。是一台二修机,显卡,北桥都做过了。报价后,客户认为高,不修了。

网友:
你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查一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好好看看板子  仔细找找 也许有发现

网友:
太模糊了  显卡供电满足吗  这款机器 显卡供电芯片容易损坏  最大的可能 1BIOS  2显卡供电芯片 其次是显卡有没换好或者掉点

网友:
还是先检查屏是否正常工作...有些机子的VGA切换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