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元件的电路图

楼主(2013-02-22):
我在网上面查了型号,也没有查出什么。谢谢那位老师能讲讲。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东西可以拆掉不装,只是一保过压保护的稳压管

网友:
SRVO5-4是保护网卡的,属于防雷击保护

网友:
看看楼主发的图应该是主板上USB供电上防止电泳的东东,类似于肉卡隔离的东东,可以直接飞线解决,只是电脑容易出问题,正如楼上所说的答案

网友:
在一些品牌机主板上USB接口旁见过此类小芯片,是防静电的,

网友:
型号:srv05-4

5V复合型单向TVS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

作用类似于稳压二极管,但速度比普通稳压二极管要高出很多倍。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太谢谢了。

网友:
高人太多了,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