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通病暗屏

楼主(2013-02-22):
联想SL400!通病暗屏,都知道此电脑通病是高压处19V电容短路,19V串联的保险坏,我想请教下此保险在哪里!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屏线接口周围

网友:
在哪里啊 ?

网友B:
楼主这个要自己看线路图呀

网友:
就在屏线接口处

网友:
拆开c壳屏线接口周围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周围

有没有明显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要自己看线路图呀

主要是没图呀。

网友:
主板上。接口处。。和保险连接的地方

网友:
这个还要图纸ma

网友:
把图纸打开,此机器保险和电容有问题,一定要找到保险的电容才可以装保险电阻,要不能还是烧保险。

网友:
这个拆下键盘就能看见  、屏线接口周围
用表量呀一端有19V的一端连那个坏电容的就是啊

网友:
用蜂鸣档测屏线接口的保险,不蜂鸣的就是坏的呗,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