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屏亮一下然后暗屏

楼主(2013-02-22):
郁闷了,今天遇到一台T400 集显的 LED  故障是开机亮1秒都不到就屏暗。一开始就发觉故障不跟以前的一样,估计不好搞,把屏 高压 屏线 全换了。故障依旧,量主板屏借口各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的 指点指点...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休眠开样查一下

网友:
还有背光开关

网友:
这款机没有休眠跟背光开关的吧,都在键盘上的。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也爱坏 出现时显时不显

网友:
楼主说的是LED屏,也有高压吗?

网友:
这问题应该好弄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