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请教各位大神 求分析 CQ40怪病

楼主(2013-02-22):
有台3台CQ40 AMD独显 开机 过 LOGO就死机 南桥换了 北桥有一个也换了 EC换了 BIOS 有一台也刷好几个了 就是死机 求各位大神帮帮分析下 谢谢了

网友:
这板子没有什么搞手的,板子又薄。 你这样做桥,还不是如喊顾客换版,这机器很容易坏的,

网友:
cq系列的机子通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