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看一下宏基4930G暗屏 用这+3VS飞到DAC—BRIG可行吗?

楼主(2013-02-22):
各位师傅看一下宏基4930G暗屏经检查是EC坏了  用这1脚的+3VS飞到39脚的DAC—BRIG可行吗?

补充内容 (2013-2-28 16:56):
换上新的EC已经修复了,谢谢下面的各位热心的师傅。谢谢

网友(点评):
+3VS是提供给LCD的EPROM供电以便读取内部程序然后驱动LVDS的哦

网友:
应该可以 只是亮度调节不了!

网友:
DAC BRIG是亮度调节吧
你这样理论是可以的记得 把IO那路断开

网友:
开机就现白屏,用到是能用

网友:
可以的,但是连接EC的这条线需要断开,不然可能会不好使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最好把ec换掉,用不了太长时间

网友:
修好了,高压板也坏了

网友:
LCD  直接改高压  用很长时间没问题的

网友:
装机测试进系统超级慢啊,拔去硬盘进U盘PE也一样慢,是不是没把进EC那线断开引起的?

网友:
另外请教EC发出DAC BRIG信号的前提条件和南桥是不是有联系,有点怀疑是南桥出问题导致EC不能发出DAC BRIG 信号

网友:
把飞线断开,在暗屏状态下进系统也是超慢,那说明和飞线无关

网友:
是EC坏还是南桥坏?

网友:
你接个屏上的3V 可能会好些。

网友:
进系统超级慢,10分钟后进了一试上网及开程序速度都正常,用U盘和移动硬盘备份就超级慢了,把BIOS恢复出厂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直接把EC换掉!!!

网友:
没辙了,打电话问客户坏之前有什么不正常?,答USB 正插着发热垫 屏闪了几下就挂了,准备杀南桥。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一样,XP进度条走得好慢一卡一卡的

网友:
去订个EC明天换

网友:
下载分没了,找分数

网友:
下载分没了,找点分数,不好意思管理员

网友:
楼主,有胆色,不知道有什么绝招

网友:
断开IO  那一路 就可以

网友:
3.3信号不同步,会导致先白屏的!

网友:
想问一下,DAC—BRIG是亮度调节的吗?那37脚的INVTPWM是做什么的?INVTPWM没有电压的话会照成什么情况啊?

网友:
EC终于送到了,换上开机正常了,暗屏的毛病也没了。看来EC坏也会引起系统启动超慢。

网友:
哪里坏修那呗 这样不稳定还得找你 多影响客户啊

网友:
换好EC待机电流从0.043降到了0.025,看来是EC有轻微短路坏的

网友:
终于修复了,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