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加电重启

楼主(2013-02-22):
请教 今天接了一台T4OO 刚开始开机不显,电压在0.9左右 ,一会就掉电了。我也没在意那么多。内存换了还是不行。拆开看看没有进水少件烧伤的痕迹。单板测了一下电压0.82左右,自动重启。重启第三次机器就显示正常。一点头绪都没有。就感觉哪里检测不过去。
自动重启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这种情况应该是COMS 电池没接 其次可能独显有问题吧?

网友(2013-03-29):
是不是北桥 或者显卡虚焊?

网友:
现在手头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楼主修好后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楼主修好后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2013-05-16):
我也是,顾客说是刚开始是白屏,自己用吹风机吹了下,放了下bios电,现在都重启好几次都不亮,还掉电,刷bios结果没有座子,惨啊,都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