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上拉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3-02-22):
请问一下上拉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同时起限流作用。在数字电路中,可以将电平强行拉高.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不能给它悬空,都是接上拉电阻设定成高电平。

我老了,只记得这些了,还是大一学的!黑嘿嘿!!!!!!!

具体可以搜一下度度!!!!!!!!!!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接在供电和信号上线上,说白 了,起到一个高信号驱动作用

网友:
不是提供稳定的电压吗

网友:
我刚出生的小白,上拉电阻是是帮助输信号的稳定,如果没有上(下)拉电阻端口悬空电流0ma,电压可能3v到0.5v飘动。端口上有个电阻回路到+或-电上那就是一个电压定值了。重点是这个电阻一定要很大,不可以把真信号(1.3v 5ma)给拉没了,电阻可设在耗掉有用信号的百分之10换来传送信号的稳定。

网友:
还有一个功能是提高输入输出传送能力,我现在理成加大回路的电阻,电流也就大些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都是接在IC脚上的,主要是怕IC输出高电平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