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31M无VCORE

楼主(2013-02-22):
G31M不跑码,查无VCORE,查供电芯片ISL6312,10角有5V供电,36角EN有2.4V电压
触发后,DQ4的3角只有0.24V,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换换IO试下咯  VID接到IO的  也许是IO把他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一个无VCORE的测量思路么

等我先找下我这里的资料 再给你回复

网友:
1-5
46-48 这8个脚有高低电压组合
36EN
10脚 5V
上官12V
上下管加起来有12V

网友B:
看下这个对你有用没得咯 其他我 再找下

PWM ISL6312說明 - 副本.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对你有用没得咯 其他我 再找下

这个芯片说明我有,VCC有5V,36脚EN2.4V,但是VID组合也有,上的是E5200的CPU,不知道VID怎么组合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对你有用没得咯 其他我 再找下

刚刚测得,37脚PG为0.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测得,37脚PG为0.24V

PG 要VCORE输出正常之后才会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测上下管   换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在测小元件

网友C:
EN2.4V貌似不正常,一般主板上都会给3.3V你先查下EN是不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2.4V貌似不正常,一般主板上都会给3.3V你先查下EN是不是哪里拉低了

这是EN的产生电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电压应该是2.4左右,

网友B:
还没修出来啊??  寄到广州来我帮你修好了  呵呵

网友D:
G31是775的cpu,你测电压的时候是不是上的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出来啊??  寄到广州来我帮你修好了  呵呵

主要是没有6312可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31是775的cpu,你测电压的时候是不是上的假负载?

上的是E5300的CPU

网友:
换芯片吧,en,vid,vcc 三个条件具备了,不发出vcore.就换芯片吧,别犹豫~~~~~~

网友:
en 电压有点儿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