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15累了就想休息会儿

楼主(2013-02-22):
接到客户电脑说有一会儿就没声音了,以为是驱动问题,驱动精灵,换系统,win7 xp 换硬盘,还是没解决问题,最后发现插音箱可以一直有声音,换喇叭涛声还是依旧。量喇叭供电发现没声音的时候供电也消失了,是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啊,可惜芯片型号实在是看不清,有没有修过的哥们交流点经验啊。。。

网友:
你这个是功放声卡二合一的吗?
查下芯片的供电

网友:
太激动了,月饼哥给我发的帖子回复了,,,,应该是二合一的,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供电都正常,出故障的时候就没供电了,怀疑是芯片坏了,但是实在是看不清楚型号,没法了。

网友A:
供电没有还不去查供电啊。找个图看看吧。

网友(点评):
对 了。饼哥,没声音的时候音量加减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看电容呢,应该是几个电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没有还不去查供电啊。找个图看看吧。

那软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