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看一下acer 4741g的屏幕问题

楼主(2013-02-22):
一台acer 4741g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总是显示像测试模式那样子,就是红蓝绿和灰白那种格子渐变这几种,一直交替变换。但系统能启动,外接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请问这是那里出问题最有可能???
就像下面这种图。还有红,蓝,绿。一直交替着。

网友(点评):
起码换个屏排除下 显卡更换下先 再发帖求助吧

网友:
换个系统先
再换个屏

网友:
这 问题还没真碰到过

网友:
测试模式,BIOS设置有可能吗???

网友:
显卡一半,屏一半

网友:
外接看了是怎么样的。外接正常一般是屏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有没有先换屏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重点修屏供电,以前修过这个问题,我那次修的是供电。我那次还把显卡也换了。走了弯路

网友:
不过我那台是联想的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显卡,屏显,都有可能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 找个屏替换 一般问题就知道 是屏问题还是显卡  屏问题多点

网友:
嗯。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如果屏,显卡都没问题,那就看看屏供电足不足。以前我做学徒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这种就想屏测试效果一样 应该还是没收到显卡的信号
或者是BIOS里有测试屏的

网友:
要么显卡 要么屏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
找个屏替换一下 一般问题就知道 是屏问题还是显卡 屏可能性大点

网友:
外接是啥效果?

网友:
屏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只好用排除法下判断,这不好说,没屏没屏线就量下屏线接口的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