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关于钳位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刚学习一个钳位二极管电路怎么算电压,但是我只加上一个电阻 我就不会算了。求助广大高手这个电路A点电压怎么求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图片没发成功所以补上

网友A:
A点的电压应该是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点的电压应该是4V....

别告诉我你把那个二极管忽略了 然后算的。。。 你这4V的答案绝对是错的

网友A:
呵呵。。。这个硅二极管的管压降是0.7v。。。10K的电阻和5K电阻分压后是3.3333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硅二极管的管压降是0.7v。。。10K的电阻和5K电阻分压后是3.333333V。。。

那你是不是忽略了二极管的阻值么 岂不是?

网友A:
唉!!!没办法给你说了。。。二极管在这个电路里阻值要通过支路电流去计算了。。你只要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0.7v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没办法给你说了。。。二极管在这个电路里阻值要通过支路电流去计算了。。你只要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导 ...

是啊 我就想知道计算之后的电压值。。不是忽略的。。

网友:
有软件的网上有一下就算出了

网友:
关键是我没找到么不是

网友:
我只知道电压小于6v就是了 具体怎么求 二极管的阻值不知道是多少 没法算

网友(2013-04-15):
是约等于3.76V吗

网友:
钳位二极管就是钳单个pn结的电压 正向有效 反向无效

网友:
那是串联电阻分压,电阻都为10K,那么分压为6V,那个二极管一般可降压0.6——0.7V左右,A点应该在5.3V左右吧

网友C:
上面那个错了,刚问了一下老师,老师说因为下面两个电阻是并联电阻 ,所以A点分压是4V,在去掉二极管电压,在3.3V左右

网友(2016-08-12):
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就想知道计算之后的电压值。。不是忽略的。。

我没忽略二极管的内阻的压降。。不然A点电压不就是3.3333.。。。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错了,刚问了一下老师,老师说因为下面两个电阻是并联电阻 ,所以A点分压是4V,在去掉二极 ...

A点电压是要加上0。7伏的。。

网友A:
我去。。是我算错了。。应该是4.7伏。。

网友D:
并联电路的总电阻要比其中的任一一个的电阻都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并联电路的总电阻要比其中的任一一个的电阻都小

这个初中物理就学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是我算错了。。应该是4.7伏。。

这个简单,假设硅管的压隆为0.5伏,有二极管的电流为I1=(12-UA)/R,无二极管的电流为I2=UA/R,
总电流I=I1+I2=(12-UA)/R
三式联立解得 UA大约为4.17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初中物理就学过了

流过R1的电流为I,R2的电流为I1,R3的电流为I3
I=I1+I2;=(12-UA)/R1;
硅管的正向压隆约为0.5伏
R2的电压 为UA-0.5
即I1=(UA-0.5)/R1;
I2=UA/R3;
三式联立求得:UA约为4.17伏。

网友:
楼上正解。。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