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LD-3070 LD机光头好似不良还有救吗

楼主(2013-02-22):
看LD碟还可以,机是可以自动转碟另一面,但有时不可以自动转另一面看,
听CD有时读到碟有时读不到,已清洁光头都是这样
若光头老化有得修理吗 请各位指点谢

网友:
应该是没得救了 换激光头就不滑算了

网友:
激光头老化,最好还是要换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
LD 光頭還可找到嗎

我看TB上有呀,,

网友:
多数是激光头老化,那就要更换,可用酒精清洗一下灰尘,

网友:
应该是没得救了 换激光头就不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TB上有呀,,

谢谢
在淘宝找不到这型号CLD-3070 LD光头,有甚么型号可代用呀

网友:
淘宝找找零件换一个应该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