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开机嘟嘟响,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2-22):
每次把主电源断掉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就会嘟嘟响一会,什么时候电源指示灯亮了才可以用遥控器开机,除了最大的电容之外其它电容都更换过了,正常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这种情况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大体的故障应该是在哪里呢?刚好明天有时间准备着手好好修一下。
感觉应该是高压板故障,但我不想更换高压板想先自己修一下试试。实在不行再更换。刚接通电源时遥控指示灯是不亮的,同时发出嘟嘟的响声,说明该处的电平不是在待机电平上,由于手上没有图纸,不知道他是高电平待机还是低电平待机。请大家指点。

网友:
大侠们 指点批点吧

网友:
你首先测量SB电压有没有5V。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SB是8V,仔细检查发现一个CBB金属膜电容虚焊,补焊之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还是得咕咕两声,测大的电解电容充电和放电时间都好慢。它充电的过程我居然有时间连出三组电压,70,240.328不再动了。最高就是328了。这个大电容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个

网友:
没有修过电视哦。。楼主厉害哦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