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电源,PSF180-50SPV(PF)维修求助?

楼主(2013-02-22):
一台联想台式机品牌机,出现不开机故障,拆开主机看电源风扇没有转动,故怀疑电源故障,

拆开电源盒,发现电源管炸裂,再检测其B级电阻损坏,其他无元件损坏,更换两个电源管D13009和2.2欧电阻,检查输出无明显短路现象,就通电检测,紫色+5vsb 输出有 5.01v  绿色ps  on 有4.94v  ,待机正常,于是短接绿色和地,电扇不转,无电压输出。
1.待机检测辅助电源DM311 IC   1脚  地、  2脚  10.64v、3脚 0.56v、4脚  空脚、5脚  255v、6.7.8.脚  304v
2.KA3511小板供电电压,10.33v (查资料KA3511工作电压是 14-30v是否因供电电压低,该IC没正常工作)怀疑KA3511损坏,      断开其供电脚,电压上升到11.58v 、电流21mA/  没有 具体数据,不知道是否正常。
3.在查KA3511小板的驱动电压输出端,待机 1.42v、短接绿线电压升到 2.83v、
至此检修陷入困境,按原理各工作环境都已建立,电源应该启动了,(排除电源保护电路问题,因为如果是电源保护,散热风扇要转一下吧)

因不知道DM 311和KA3511及其小板数据,现在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如那位朋友正好有这款电源的可以给个数据、或知道该怎样来进行维修的朋友伸出你援助的手,谢谢

网友:
DM311上副电源振荡芯片,你的副电压正常了,即紫线有5V电压。这个芯片是没问题的。

网友:
KA3511给你个PDF资料,自己研究一下。

216.69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有没有那位大侠提供一下维修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A:
开关管坏了,保险丝不会断?大电容会不会有问题?整流管问题?这几个大部件先查一下再说。

网友B:
查下主开关管的限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坏了,保险丝不会断?大电容会不会有问题?整流管问题?这几个大部件先查一下再说。

开关管坏了,保险丝没断,大电容的平衡电阻坏了一个,导致电容两端电压不平衡,已更换,次级的整流管拆下检测过,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主开关管的限流取样电阻

这几个电阻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