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US2H REV:0.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2-22):
新年祝大家生体健康,生意兴隆!
    过完年初六开张,好些天没修板子了觉得无聊,从料板中找了几片不错的板子练练手。
言归正传:
  主板型号:GA-MA78GM-US2H
  故障:不开机
  维修思路:第一测开机PWR+电压(5V正常),短接没反应。打开时序图RTCVDD   RTCCLK  5VDUAL   3VDUAL 1.2VDUAL.测Q73 1脚0V,2脚1.2V,3脚2.6V。感觉3脚电压不对,打开图纸 3脚为5VDUAL 是5V双路供电,待机时由5VSB供电,通电后由VCC5供电。应该是5V电压的啊,查看5VDUAL电压的产生, 由Q31 2脚产生,测Q311脚0V 2脚当然也是2.6V 3脚为5V。立马换掉Q31,2脚电压5V正常。按PWR+开机,跑码正常。

网友:
有图就是好啊

网友:
技嘉的双路供电中的小P管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A(2014-11-13):
q31为什么是s到d极的?我觉得1脚是g极控制,2脚应该是5vsb,3脚是输出的5vdual才对啊!

补充内容 (2014-11-19 11:20):
它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管子,而是一个电压输出选择器的作用。

网友A:
楼主明白q30与q31在这个地方的作用吗?我理解的是q30将12v转换得到5v电压,将q31的1脚为高电平时,q31由2脚输出,也就是停用5vsb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但是5v duel为什么用12v电压来转换呢,为什么不直接用atx上的5v直接供电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1为什么是s到d极的?我觉得1脚是g极控制,2脚应该是5vsb,3脚是输出的5vdual才对啊!

补充内容 (2014-11 ...

这里Q31导通和截止状态是由一个UP7507型号芯片控制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白q30与q31在这个地方的作用吗?我理解的是q30将12v转换得到5v电压,将q31的1脚为高电平时,q31由2脚 ...

这里Q30作用应该是通过UP7501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对应7和8脚输出高电平导通本身将12v上拉电压转换成VCC5V电压,然而当UP7501 本身7和8脚输出高电平时候q31场管就处于截止状态工作,5VSB就停止输出了,直接用atx上的5v直接供电,5VDUAL转换电路设计在这里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有时候顺着图纸,还是能理出头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