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3-02-22):
这位大哥有没有山特UPS1000的电路图啊,现在是开机不启动.没有资料不好修

网友:
UPS的电路,估计找不到,只能找相关元件的资料,,

网友:
换一块好的电瓶试一下。

网友:
没有修了,控制IC  SC541550CDWE,KA3525,LM358。 听说是个单片机,找不到资料,UPS是24V的电瓶。不好修,元件太多,不想画图。

网友:
别修了,没详细资料,太难了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一下,我前几天修的一个原来是开关坏了

网友:
是这种的山特?

网友:
看看这个可以参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