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高手请帮忙看看这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17寸正屏 AOC W172S+,原先开机屏幕发白,颜色不正常,来我这试机时白屏了,屏供电被拉低,查屏没问题,飞线屏供电屏隐隐约约有图像闪动,但是很白,换了原装驱动板后颜色正常了,屏供电正常了 。想不到进系统后是这样,感觉分辨率超低,各位高手请看看,没思路了,该怎么搞下去???

补充内容 (2013-2-25 21:40):
屏接口,MCU,24XXX芯片已经拆了原板的换了,都不行

补充内容 (2013-3-7 14:52):
已经修复,结果在34楼,拿根通用屏线改上去就好了

网友:
屏线接触好吧,,,

网友:
菜鸟回复 刷 mcu程序看看

网友:
逻辑板是否正常?

网友:
换那种质量好的屏线

网友:
触点是铜的那种

网友:
我觉得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的哟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屏线的问题,也有MCU虚焊的可能

网友:
换个屏接口,换个屏线都好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把屏测好了,如果屏没问题,那就可能是屏线或屏的接口接触不良,出问题时动一动屏线,看看有没有好的时候

网友A:
你这张相片我看到的是好多皱巴巴的线出现,那是屏反光膜的问题

网友:
还是屏坏了吧

网友:
要是我修的话,就是先屏线,不行再刷程序。

网友:
重刷MCU程序吧。我手上也有一台相同故障,重刷MCU解决

网友B:
原装驱动板的程序与你原机板的程序不一定一样的,把原机上的程序块换到买的板上,应该就好了。或者刷写进去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张相片我看到的是好多皱巴巴的线出现,那是屏反光膜的问题

那该怎么搞呢?谢谢

网友:
把24c16 还有bios芯片,所有有关程序的芯片全部刷新下就好了,上次我也遇到过一个,单刷一个bios芯片不能解决问题,开始还以为是屏坏了呢,就是那种雾蒙蒙的感觉

网友:
驱动板的事  一般这样的都不修  直接换板  建议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修过,屏坏为多的

网友C:
先换个屏线试试看...如果屏线换了还这样,刷MCU!!

网友D:
应该是屏线或接口的问题

网友:
第一屏线,第二驱动板,简单的化换一个万能驱动板试下即可。

网友:
重刷个程序再说了。

网友:
换24芯片,MCU,屏线接口都不行,还没找到同样的屏线,估计要改屏线了,还没空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屏线或接口的问题

换屏接口了,屏线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屏线试试看...如果屏线换了还这样,刷MCU!!

屏线要飞线了,没找到同样的,MCU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驱动板的程序与你原机板的程序不一定一样的,把原机上的程序块换到买的板上,应该就好了。或者刷写进去 ...

换了,不行呢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屏电压有没有被拉低。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拿跟30针双8屏线改好后显示正常,故障修复